谁能发点示波器修主板的主要测试点,谢谢

楼主(2009-12-23):
谁能发点示波器笔记本主板的主要测试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啊。可以按图索骥了。那维修就更加简单一些了,期待。。。

网友:
很好的提议,大家都想要的

网友:
如果示波器不是用来替代万用表测量电压,那么时钟、复位和AD线上的信号等凡是与信号有关的都是示波器的测试点。与以前用万用表来估计一下的测试点并无区别,所不同者只是示波器可以看到信号波形,而万用表测量的只是一个偏置值或者信号的平均值,有时可能勉强看一下跳变。
就测试点来说并没有不同之处。只是示波器一般不用来测量直流电压,如果你一定要用,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用个不大确切的比方,用放大镜看一个切片和用显微镜看一个切片,切片还是那个切片,不过你看到的情景可能不大一样。

用万用表有哪些测试点,用示波器还是那些测量点,不过看到的情景有所不同而已。

我已经把所有的测试点都告诉你们了,该满意了吧!如果拿着万用表不知道测哪里当然拿着示波器也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
张老师讲的话,就是让后辈享用一生啊,长见识了让没有示波器的朋友了解得更多了

网友:
我有示波器,但不常用,就是看一下时钟波形而已,其它的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本身就不能用来测电阻,示波器要测量电阻恐怕得同时输入电压和电流,而且要经过计算,所以想用示波器测量电阻的话没有万用表方便了。示波器主要就是看波形,看信号变化。

网友:
同意, 不过示波器还是有必要的, 前天弄了块945的板子, 结果测试有电压无波形, 加焊了电管芯片。结果现在开不了机了。 准备换电管。 晕。

网友:
示波器本身就不能用来测电阻,示波器要测量电阻恐怕得同时输入电压和电流,而且要经过计算,所以想用示波器测量电阻的话没有万用表方便了。示波器主要就是看波形,看信号变化。
引用 网友B:

张老能否把您总结的测试点共享一下?
一直想买台用的。但不太熟悉,买了也是在材小用。除了时钟、BIOS和复位几个点的跳变外,想多了解一下示波器对维修笔记本的作用后才出手。

网友:
回楼上及楼上的楼上:是啊,万用表可以看电压看不到波形,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你的情况就是万用表给出的是一个静态的电压值,只能知道有个电压存在,但不能知道有没有波形,没有波形就是有个电压值也仍然是没有工作,示波器的长处就是可以显示波形。测试点呢?还是那个测试点。

回所有(示波器的)新手朋友:
新手有的想知道正常的波形怎么样?没有示波器知道也无用;有示波器自己找个正常的主板测量一下(就是万用表测量的那些点),你不就知道正常的波形是啥样子了,你还在等什么?!你总不会说我没有正常可以使用的主板吧?!!!!

网友:
想到基地买一个示波器,我的想法是够用就行,想问一下张先生,我们做笔记本维修的用哪一种型号的示波器呢,给我推荐一个吧

网友:
我认为100MHz的就够了,太低不方便,太高的价格太吓人。

网友:
1000多的那个好用吗,

网友:
很好用的,我买了一台,他有个auto的自动档呵呵按一下就可以了,今天还用它修了一本本你,总算是派上用场了

网友:
那这种差不多要多少钱呢,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
张老,我是个新手,偶尔也会简单的用下用示波。但是有些波形,往往是瞬间产生的,我用的那个示波器往往抓不住,我用的是数字的,主要修本。有看别人用模拟的很快。我从使用的角度觉的数字不如模拟的方便,可为什么数字示波器会成为现在的主流,甚至取代模拟。还有您能不能推荐一款示波器, 3500以内。

网友:
一直没用过示波器呢。不知道它的专长是在哪里呢。现在只能万用表怎么感觉对付不了信号故障啊。。。

网友:
我也准备从基地买一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