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IT8712F-S 0615-KXS 可以用技嘉的IT8712F-A 0522- ...
技嘉的IT8712F-S 0615-KXS 可以用技嘉的IT8712F-A 0522-GXS替换吗?

楼主(2009-12-23):
请问:技嘉的IT8712F-S 0615-KXS 可以用技嘉的IT8712F-A 0522-GXS替换吗?
技嘉

网友:
上网查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
如果其它板是可以的,但楼主技嘉要注意看清,都要是技嘉专用I/O,要不然换了不会开机的。

网友:
技嘉是有GB的

网友:
不行,后缀必须要一样,技嘉的常带有GB结尾,也必须一样

网友:
换上去了,现在可以上电,但复位灯常亮,假负载没有复位信号。
CPU假负载的供电和时钟电压正常,内存供电和辅助电压正常,内存没有时钟电压。
看样子不能用呀。

网友:
那问一下,华擎的IO也有专用的吗?我上次的一块华擎P4I45E的板子,IO是W83627HF-AM的,我也没看有没有专用标志,手上有这板的帮忙看一下好吗?

网友:
K g也不是同一代板子

网友:
技嘉的一是 后缀 都是 GB 才能互换, 还有 就是 -A -S 的 后缀也要一样,否则换上去 可以出发但是不会开机的

网友:
打得的太快, 是能 触发~ 不能开机

网友:
那问一下,华擎的IO也有专用的吗?我上次的一块华擎P4I45E的板子,IO是W83627HF-AM的,我也没看有没有专用标志,手上有这板的帮忙看一下好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69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