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有时正常开机有时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9-12-23):
DELL有时正常开机有时开机不正常,正常开机时,一接上220V后按开关键就会正常显示,菜单中的功能全可以用。开机不正常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插上220V,按按键没反应,试过很多次不行,按键板是触摸的。另一种情况是插上220V后,电源就会一直闪着绿色,按按键不管用,不受控制。电源板全补过一次焊。驱动板从电源板上的过来的5V正常,但是驱动板上的5V经过一个二极变成4.7V,然后4.7V经过一个三极管,变成3.26V。我不知道这种电压是否会造成显示器能不能正常开机的原因?还需要师父们的指点?

网友:
5V 的电源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