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精英主板上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9-12-23):
精英754主板上015Y0,精英主939主板上0150X,他们都是有一脚连接内存核心的,但是我不知用什么管子代替它?有维修过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它是一只P MOS管来的,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吧。
我不太确定LZ可先换上个试试

网友:
我换过其它型号三极管和MOS都不行,有点特别。

网友:
你看一下它三个脚都接有线不,如果只有二个有线,可能是二极管,看是不是二极管或者是二个二极管组成的钳位二极管.如果三个有线,又不符合三极管和场管的测量要求,那看看是不是两个二极管串或者是并组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上,我测了一下,应该是P沟道的MOS管(G极和D、S都没有阻值,D、S之间正反向都有阻值,但不一样,有可能是坏了),它和一个PNP型三极管连接在一起,还不知是起什么作用,我先跑一下线路。稍后发个图看看。

网友:
三端稳压二极管吧同,新手乱猜的

网友:
期待你下面的图片  最好能详细解释下 是什么电路  我也遇到好些这中小场馆  不知道是啥  实在不行就在别的主板上乱拆  换N次  换好为止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主板对比一下,最好拿下来测量,这样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