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烧掉所有Q1 Q2

楼主(2009-12-23):
技嘉主板 所有Q1 Q2 D级 和 U核心电压都是12V,换掉所有Q1 Q2后可以正常开机,U电压在1.84至2.0以上,上假负载没事,上U后瞬间又烧掉所有Q1 Q2,请大家多多提意见~
技嘉主板

网友:
你换的管子功率够吗,,,,

网友:
技嘉的什么型号,很想研究一下这种问题。 CPU有没坏呀。

网友:
Q1 Q2是哪里的?说清楚一些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这种问题,大师们是怎么会事啊,想学习一下

网友:
怀疑反馈电阻 限流电阻有问题,维修持续中。。。。。。。

网友:
老烧Q1、Q2后来我换了主电压IC就好了,用了半个月后又坏了,出现的问题是触发后CPU核心供电从0.9慢慢上升到2.5V,后来查到此板有二个AGP显卡插槽其中一个无1.5V供电,追线路后查出是主板的防伪芯片损坏,更换后就解决了,到现在一个月了,使用无任何问题。

网友:
Q1Q2代表的是什么啊 ?有点迷糊

网友:
谢谢,是换了一个主电源IC,放了几天就不行了,3Q

网友:
看一下供电管g极有没有开路

网友:
Q1 Q2已经全部换掉了~

网友:
一般烧坏一组的话,基本都要和VRM这个电源调节芯片一起换,因为其中每一相供电都和这个芯片连接的,上管和下管其中如果有没烧的话,瞬间电流过大,VRM调节芯片多少会受到影响,这也是师傅交的!

网友:
这么惨!是不是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