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图纸不明白

楼主(2009-12-23):
资料里有很多,长城ATX-300P4-PFC的电路图,可是我在图上怎么也找不到电源的风扇在哪?哪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接在+12V上。

网友:
也不用找,风扇都是12V的 只要按在主电源的12V上就行了

网友:
接风扇还用看图纸吗?楼主是不是不知道风扇是几伏的啊?!!

网友:
楼上真坏,在后面偷偷的笑

网友:
ATX的风扇无需控制电路,是和12V同步的强制散热

网友:
有的电源有风扇控制电路的。我现在用的这个DELL就有。电源内部温度越高,风扇就转得越快。
长城300P4-PFC就没有了,当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