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洲 ADIA772 G70+ 菜单问题

楼主(2009-12-23):
一台ADI G70+ 按菜单不显示菜单但可以调整。(按记忆中的顺序)  但亮度 对比度菜单都有 拔下VGA线也有无信号输入提示,该从何处下手啊。正常使用下出现的问题。

测视放板电压:G1 -1.63V  ABL -1.94V  H.T 6.54V  CLP 0.14V  VFB -0.54 BLK 0.83V  FBP 0.08V  SDA 0.09V  SCL 0.09V

网友:
要查视放板,有信号没有加上,

网友:
可能是osd芯片所需的脉冲信号幅度不够,需示波器测量。

网友:
有补充  请大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