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捷7200.12固件修复的研究!

楼主(2009-12-23):
前几天接到一个朋友的硬盘,希捷7200.12 250G串,

型号: ST3250318AS
固件版本: CC44
序列号: 6VY2ATQY
磁盘容量: 0 LBAs0 kb
CHS: 16383/16/638063 Mb
SMART: 启用,错误日志,自检
缓存: 8192k; L/A=开; Wr=开;ok
支持: LBA, HPA, AAM, DLM, DMAUDMA-6
AAM 值: 208启用
安全机制: 不支持
ATA-8: SATA2, NCQ, PEC, SCT, SFDLM, WrUnk, W-R-V

故障为不识别,接指令线测试,指令下提示如下:
-------------------------------------------------------------
Rst 0x08M
(P) SATA Reset
PASS
RW: Error processing Performance Parameter File: 203C
Send Status: COMRESET seen
-------------------------------------------------------------
尝试使用.11硬盘BUSY的修复方法,修复后可以识别到型号,固件版本等,但是LBA=0,尝试使用.11修复方法,无效!
-------------------------------------------------------------
F3 T>m0,2,2,0,0,0,0,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00,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000
Update Cap and Save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
这里很快就完成了,耗时0秒,很显然是不对的!这个时候复位硬盘就会在指令下又提示最开始的错误,从而又开始BUSY....

现在7200.12的硬盘很多类似故障都有办法解决,如果有解决方案的朋友请联系我!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
新问题都被你遇到了

.11 .12的盘我只遇到过几只,不过运气还比较好,都用这种方法解决了

网友:
我用春华SF机,5分钟不到就搞定了,成功率很高,由于是要数据,所以我收费600元,

网友:
春华SF机是修坏道还是固件,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2010-01-30):
春华真的那么好吗?比起效率源如何,给介绍一下,我用效率源,

网友(2010-03-04):
我希捷硬盘320G  7200.11 LBA=0了。。哎。。谁可以帮帮我修复数据啊。。。

网友:
楼主出现的问题是频繁反复还是清除SMART的时候  没有完成

网友:
哥 啊  你要是拿到我公司我准给你 恢复的很好   但是价格很贵    希望你能来找我帮你恢复  我在徐州市海云大厦6A03    找个叫李斌的就行了电话13395280755

网友(2010-04-04):
哈哈  楼上的再这里做广告了  徐州我去过去  有个网名叫硬盘黑客的  修盘技术不错

网友:
PC3000可以恢复那数据吗

网友:
俺是新手来看看

网友:
试试F3 T>m0,2,2,,,,,22   数据不保证.

网友(2010-05-21):
支持一下,让更多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