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不认硬盘

楼主(2009-12-23):
有一台DV3000的本子不认硬盘,光驱可以认到。接的本子后南桥好像动过,不过我又换了个南桥,故障依旧。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还没刷。

网友:
楼主确定换上去的南桥是好的?

网友:
确定,给原故障一样。

网友:
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检查硬盘接口 供电 复位信号

网友:
硬盘确定是好的,看下接口供电有没?````

网友:
光驱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