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液显拆开后换了灯管却没有显示了

楼主(2009-12-23):
联想LXM-WL19AH液显来时,灯管发红,可正常显示,没想到拆开后换了灯管,却没有显示了
可以看到灯管亮,屏上显示的是一排排竖线
,刚开始以为是装错了,仔细检查没有错,拆时应该是很小心的,从外观上看不到任何损伤。那是哪儿的问题呢,主板没问题,是不是屏坏了!
主板
联想

网友:
确定连接没有问题就可以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换灯管时,不小心动着数据线了!

网友:
更换灯管时,液晶屏软板部分常常因用力不均致使塑料软板电路与屏开路,很多新手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你插屏线反了,把屏烧了呀

网友:
换灯管时后 屏线没有插反 应该是屏上面问题 有有可能你把屏上的TAB搞坏了 不过我可以修理

网友:
换灯管时,我很小心的,应该没有把软排线搞开路,屏线也没有插反,估计是屏上的问题,楼上说“屏上的TAB搞坏”,是什么意思呀?现在这个屏我不好向客户交待了,来时是有显示的,仅灯管发红而已,现在麻烦了,说不清了。希望大家帮帮我呀!

网友:
仔细检查是屏左边上的软排线有开路,但这些开路怎么会屏上一点显示都没有呢?

网友:
首先分清是黑屏还是白屏,还是干脆点不亮(没供电)。黑屏好处理,高压板,灯管,CPU就这几个地方。。白屏就是数字板和驱动板问题了,排线是主要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不会就是屏线问题吧?
屏左边上的软排线有开路,但这些开路怎么会屏上一点显示都没有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717-1-1.html

网友(2010-03-11):
换灯管有风险,拆屏时千万小心,搞出了问题确实不好向客户交待。

网友:
冷静下来,仔细回想自己的操作,就你说的现象,好像是屏被搞坏了, 想个法子应对客户吧

网友:
换套板子测试一下,很可能是屏坏了。换灯管确实有风险。还麻烦,费时间。

网友:
嗯啊同情中。。。灯管我也换得少那天我同学拿一LG1934的过来说用一会儿会黑屏,测出来是灯管问题,心里只打鼓,给他说了一百二帮你换但是有风险!嘿嘿先把丑话说到前边儿,他答应换,我也是第一次换十九的,搞了三个多小时才换好,途中还把屏的两个脚的玻璃给搞碎了,当时头就大了,结果装上后还可以用没看到竖线什么的,但是还是要黑屏而且更历害了只好又换了一通用高压条才搞定,

网友:
换灯管太费时,心要静

网友:
这款联想的机器,我也换坏过
其它的显示器,经常换,没坏过,
是不是这款屏有问题呀

网友:
有线,问题可能出在屏上,或者同楼上各位讲的是,把软线给搞到了,希望楼主能查出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