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905代换问题

楼主(2009-12-23):
七彩虹 镭风 X1950 ,原来12V短路,拆下一只APM2509后不短路了,能开机。但应该用什么代换上去呢?就是图中绿色点所在的管子
后来又换了一只75N03上去,但开机不到一分钟,75N03发热很大,我强制关机了。怕烧坏,那是哪出的问题啊?

网友:
把这两个标了点的先换了

网友:
最新进展,拆了绿色所在的管子,不短路了,而且可以可机入WINDOWS,须要用什么管子换上去。现在拆下来已经可以用了,型号是APM 2509N  WIC6Y

网友:
找个废主板拆了CPU供电位置的MOST管就行。最好一组全换。

网友:
一组全换?为什么?我这个板子应该是3个为一组吧?

网友:
换上个3055之类就行了~~~~功率差不多就OK的了~~

网友:
牛人.....!!!!

新诚达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别误人子弟,3055  功率很小 就不用考虑了,
可以用70n03  代换,2509是  50a 25v (25℃)的管子

2506  、09n03 、60n03 90n03  都可以的  最好选用  2506

网友:
显卡修好了 版主 75N03换上去行不行?是不是一定要一组全换?

网友:
最好用原值代换,如果没有可以到别的料板上拆12V供电管或主板上的CPU供电部分的12V

网友:
如果没有原值,我手上只有SUB 75N03  ,P45N02LS , NO307, N239AR ,CET CEB703AL,应该用哪一个代换?

网友:
实在没有就用70T03或45N02吧

网友:
回楼主,你这个卡核心供电部分采用的是“1+2”组合供电方案

网友:
1+2”组合供电方案是什么意思?我手上只有SUB 75N03  ,P45N02LS , NO307, N239AR ,CET CEB703AL哦,应该用什么换上去?

网友:
我换了一个75N03上去用,但开机不够1分钟,75N03就已经很热了。我强行关了机,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麻烦各高手说完整一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