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桌茂580R的价格

楼主(2009-12-23):
我想买台这样的,感觉还行,。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网友:
上他管网查。。或是打他客服电话。。肯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台价格还好,现在就是用这款的,怎么说呢。底部支撑架长久受热容易变形(轻微),主板放起来会有点不平,并不是底部支点螺丝能调整好板子就平的,只能调整固定架(拧松拧紧或少上一根或压)使得板子稍微平一点!

不过整体的用用还可以;只不过有些机型做起来比较麻烦点,还得你自己试用去体验了。
只能自己搞小思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