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有铅与无铅?

楼主(2009-12-23):
小弟现在对有铅板与无铅板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它的熔点,辨别方式,等等!哪位大哥能解释下?

网友:
好像以前听师傅们说过,有铅无N,无铅的带N

网友:
yiban一般现在用的主板就是无铅的。以前用的一般都是有铅的

网友:
对于显卡  而言,一般NVIDIA  的g73系列和ati 的rv515 系列 以后的芯片组显卡,都是无铅工艺,熔点较高
比较难操作,,g73 包括 7300gt 7600gs 7600gt 这几款 rv515 相对应的是 x1300 x1300pro x1550 x1550pro

网友:
板子的有铅无铅对比图如下

芯片无铅的都会带个 N  。比如 NF410-N-A3 中间的N表示无铅版本
INTEL的芯片 也会带个NH  比如 NHFW82801GB

网友:
无铅的焊锡锡盘有粉粉的颗粒状,有铅的比较光滑.

网友:
无铅的很干燥,有铅的很光滑。明显不同的工艺!

网友:
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感激涕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还有点疑问,看过你发的图!找常理来解释,“铅”应该是黑色的吧!有铅是不是应该发黑呢!另外,温度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吗?

网友:
呵呵,氧化后就会发黑的,铅的含量很少,不会因此变黑.
温度没有不啥变化吧?主要看买的是低温焊锡,还是高温焊锡.

网友:
有铅的很光滑

网友:
主要是为拉:环保...技术的提高.......成本降低

网友:
其实还有个方法,就是看南桥的芯片  上面  只有有带圈的M 和带圈的C  后面没有跟带圈的俩字母(我给忘了好像是EI吧 )   那就是有铅的主板。  如果后面跟了EI的字母就是无铅的主板

网友:
无铅板子 会自带“ROHS”标示
或者  FREE

网友:
无铅的是男人 皮肤是磨砂工艺的  坚强又环保  不信你用有铅的温度吹吹看 看吧 搞不动我吧
   有铅的是女人 皮肤是抹了化状品的 有毒

那个版主能送积分不 有些版快好像看不了

网友(2010-01-23):
把电烙铁 调温到 370的档位 然后去取元件 能取下的是 有铅 取不下的是无铅

网友:
板子的有铅无铅对比图如下
芯片无铅的都会带个 N  。比如 NF410-N-A3 中间的N表示无铅版本
INTEL的芯片 也会带个NH  比如 NHFW82801GB
引用 网友A:

还是图片最通俗易懂,无铅的孔里有铜圈,去年想在一片坏掉的天敏电视卡电路板上拆零件,用杂牌60W的焊台只能勉强拆下几颗电容,想拆上面的四脚开关都拆不了,孔里的焊锡都熔不化,搞到焊点的焊锡变得像豆腐渣很硬,无论如何给焊点补锡都熔化不了,最后把开关都搞坏了,就是因为通孔里有铜圈,一直怀疑是电路板是无铅工艺制作,现在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