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客户还原系统,不小心还原到其他盘怎么办

楼主(2009-12-23):
如:给客户还原系统,不小心还原到其他盘了,而他盘里面又有重要东西,兄弟们一般都怎么解决,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
损失是肯定的,被覆盖的部分是回不来的,至于怎么办只有根据具体和客户商量着办了。剩下的没有覆盖的部分可以用软件RAW格式恢复。

网友:
张老说的很清了,就看LZ怎么给客户解释了,看来以后搞软件也要小心了,要是自己的无所为了,客户难缠了就麻烦了。

网友:
所以帮别人装程式啥的不要收费太低,自已找自已的麻烦,要赔钱损失就大了哦

网友:
不可能完全恢复的,,,,,,只能部分恢复

网友:
谢谢了,是要小心咯,赔钱事小,数据无价,就怕客户一直缠着

网友:
我曾经做过"坏事";一客户觉得自己的C盘太小,要改大,但又不能丢弃D盘E盘的数据;我看F盘空间挺大,又没有数据,就用工具把F盘改成启动盘,重装了系统;原C盘变成了F盘,系统做好后,F盘(既原来的C盘)格式化备用。原F盘既现在的C盘空间很大,客户很是欢喜。我收了50块,客户不太开心的走了。后来隔了大概半年,他把机器搬来,希望我能恢复硬盘上重要的数据。原来他把一套桑拿收费软件放在F盘,D盘音乐电影,E盘游戏。结果系统出故障,搬到离他店不远的,才开的地方做系统。那家伙拿起装机盘放进去,结果系统默认装到原来的C盘(既当前的F盘);结果系统装好后,那些桑拿会员资料全部没了,收费系统也没了。。。。最后那店赔了5000多块钱。。。

网友:
有没有数据丢失这个是关键。否则其他判有什么关系。

公交查询

网友:
损失是肯定的,被覆盖的部分是回不来的,至于怎么办只有根据具体和客户商量着办了。剩下的没有覆盖的部分可以用软件RAW格式恢复。
引用 网友A:

这里张先生说的:“剩下的没有覆盖的部分可以用软件RAW格式恢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位朋友能否给解答一下!!!

网友:
难道你们都不给客户签字的么...
一般不太熟的客户,装系统前签字,确认做好备份工作...

网友:
难道你们都不给客户签字的么...
一般不太熟的客户,装系统前签字,确认做好备份工作...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只是口头上说一下而已;我们这边从来就没让客户签过字

网友:
我曾经做过"坏事";一客户觉得自己的C盘太小,要改大,但又不能丢弃D盘E盘的数据;我看F盘空间挺大,又没有数据,就用工具把F盘改成启动盘,重装了系统;原C盘变成了F盘,系统做好后,F盘(既原来的C盘)格式化备用。 ...
引用 网友C:

这真的是坏事哦。你的一个方便让人家损失了这么多,不过装系统前我都会问有没有很重要的资料要备份。如有。自已备份先,不然有问题不管

网友:
以后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用diskgenius 找找看 呵 前面已经有很多朋友说这款软件很好用的 不过都是在分区错误后使用找回数据的 不知道被GHOST还原后能不能用 呵 试试吧

网友:
只要是公家的、有重要数据的、个人隐私的最好连系统盘(已经出现故障的)备份,以便客户不明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既然我们是服务的就应该把服务做仔细一些,多位客户着想。这样他们才为我们着想。

网友:
签字的都是 公司的
以前公司上班的时候出去装系统都是要客户签字的

自己开店就口头了
现在的情况  安慰下楼主  和客户沟通吧
吃一堑长一智   用易我恢复下吧 覆盖了  能恢复多少是多少吧  别有心里阴影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把那同行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 血的 教训

电脑维修 就是软件也不是 谁都能玩的转的,  修电脑的风险可见一斑, 建议提高收费标准.

网友(2010-01-25):
对于数据我一直都很小心的,如果客户不同意我对硬盘的数据进行操作,我会拒绝给他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