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样东西做土炮合适吗?

楼主(2009-12-23):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5c5fc.htm?cm_cat=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7a897207ee65c9.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e9c30.htm?cm_cat=0

网友:
控制器性能太低,继电器不如可控硅,探头体积过大!!!!
当然凑合着也能用,差点。

网友:
如果你能把可控硅和继电器配合使用效果会更好的。。张老说的对。控头体积过大。。你准备放哪儿?
错一点位置。温度就会差很多的。。

网友:
还是用k型电偶吧。要不不好摆放,一不小心说不定把bga芯片给推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