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板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3):
754针CPU,现象是第一次开机硬件自检能过,点亮屏。但还没读操作系统就出问题了,按重启键C1报警。查内存供电2.6V正常。旁边的电容也换了。换一个内存插槽(内存没换),诊断卡过了C1停在一个乱码上,重启一样,不报警。换过内存,现象一样。停机一会,但电源没断,屏又可以亮一次。
cpu

网友:
桥空焊了,用手压着重启试试。。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有虚焊的地方
PS:麻烦楼主报一下主板的型号
好对证下药

网友:
型号是N61G。虚焊了就麻烦了。

网友:
,从小来起,换个电源试试啊

网友:
全板的大部分电容都差不多换了,在拆板出来就已经换了电源了。现在内存也换过,只差CPU没换了。手头没有。

网友:
主板上有9202没有哦,9202有了虚焊也会引起LZ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9202有。是北桥供电的电源IC,八脚的。这个也会虚焊吗?要不要换掉。

网友:
9202资料:场管出来的电压应该是2.5V,但我测得只有1.26V。问题应该在这里了。

网友:
换了RT9202还是不行,我想是不是北桥不行了?管子出来的电压还是只有1。26V。还有一个现象是重启后不行时有时是花屏,有时是内存报警。晚上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