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12-23):
AGP插槽VDDQ对地4欧姆,内存供电电压2.5V对地24欧姆,打AGP和内存AD线正常,请问可不可以说北桥有问题,IS6556中的第十四脚VDIFF是什么意思。
技嘉主板

网友:
朋友,麻烦你把故障说清楚些行不,你这样说了,再高的高手也帮不了你啊,高手也不是神人能知道你那块板子出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AGP插槽VDDQ对地4欧姆 --------------这个有点低,在测量一下电压。如果电压偏低加上管子发烫
那就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重点是北桥
即使所有的AD线电阻正常,也不能确定桥就是好的。南桥、北桥都是这样
VDIFF是和反馈有关的引脚
LZ最好把具体的故障现象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