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18场馆,G极3.36V,D极1.64V,S极没有输出,这正常吗?

楼主(2009-12-23):
在AGP插槽附近的3918场管:

G极3.36V
D极1.64V
S极没有输出,这正常吗?

网友:
把管子焊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S极是控制脚怎么会有输出啊,

网友:
量一下S极是不是直接接地的,如果是接地的话就算它已经工作正常能输出了,但是你也是量不出电压的。

网友:
回3楼 好像不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就像小李师傅说的,S极接地了,看来它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这句话不明白啊!S极接地,那这个3918场管在电路当中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看个图 你能看懂了 你就没有疑问了

网友:
温习下楼上的基本知识阿

网友:
场馆就是一个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看个图 你能看懂了 你就没有疑问了
引用 网友C:

版主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场馆在电路中的作用,我的基础比较差。希望大家释疑!!!

网友: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还真不好讲清楚 我试试看能不能讲得你能够理解 先看个图

  在笔记本电路里 像这样类似的电路 包括前面的脉冲产生电路 一般简称pwm电路 即 phase wide modulation 脉宽调制电路 顾名思意 就是以脉冲的宽度来决定输出的电压的高低 如图是cpucore产生电路的一部分 由于cpucore电流很大 一般用几组这样的电路来扩流 这里是两路并联 我们搞懂其中一路就可以了
  我一般把这个电路上面的一个mos管 称为上管 下面的 就称为下管 上管的d极连接的是vin 就是适配器通过了保护隔离电路的电压 这里我们假设是ibm的16v 下管的s极 接的是地 上下管连接的地方就是产生cpucore的地方 一般来说 我们要通过上管导通之后 中间才会产生电压 前面pwm芯片就是设计成让中间的电压到达cpucore应该到达的电压 这里我们设为1.6v (我设为这个电压是便于计算 其实不是这个电压)中间达到1.6v的时候 上管就截止了 这个电压是由反馈回路来控制的 上管在导通的时候 除了给cpucore提供必要的电压 还给电感l2充电 当上管截止时 我们知道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 电感l2要产生一个自感电流来阻止电流的减小 在这个时段就由电感来为cpucore提供电流 这时候的电流的流向就是l2右端  负载 地 下管 到电感l2的左端 形成电流回路 在这里下管是作为续流的作用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pwm芯片就是上上管导通的时间在10%的时间 16v就可以转成1.6v 同理 我们需要3.3v 5v 或者其它的笔记本所需要的电压的时候 控制上下管导通的时间 也就是 在一个周期内导通的时间来控制电压的高低 也就是控制脉冲的宽度 所以这个电路就称为脉宽调制电路 这个下管就是s极接地的 不知道我讲的你是否能够理解

网友:
再回去看一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的热心解答,讲的通俗易懂。本人受益匪浅!!!!!!

网友:
我到是理解的慢  我好好想想觉得这样理解比较简单些

网友:
低端管的s级一班都是接地的~~不放心就可拿下来拿表笔放电后测测

网友(2010-03-08):
这个可以打一个比喻。
好比是一个池塘,上管是给塘里面供水的,下管是池塘底也排水的。上管供的水达到了要求之后,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就超过水池的界限,这样下管就可以直接把多余的排走了。

网友:
谢谢版主的热心解答,讲的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