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son1390打印机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9-12-23):
一台 epson1390打印机打印的时候报常规错误! 有时候红色墨盒检测不到有时候又正常(六色的。全都换的新的。就是红色的又点问题!新的不可能又问题吧、!

网友:
检查字车和吸墨泵组件,还有就是喷头和墨合之间有一墨盒的触点电路板,看有没有墨水或者氧化了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