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屏坏的19液晶显示器,100元收

楼主(2009-12-23):
一个屏坏的19液晶显示器,100元收的,LG的,贵吗?可以显示,右边1/3看不到了,左边2/3是好的,开机显示就是这样的

网友:
说贵不贵···
      一个原装版以后卖也可以买到100多拉··

网友:
是屏电路连接处虚焊了,用手压一下是否正常,如果恢复正常,小心加焊一下,你就赚了

网友:
屏确实坏掉了,应该之前被砸的。1/3是个大概说法,不是一条线那种的

网友:
我觉得贵了,
能够回本的前提是遇到同样的显示器,而且是驱动板或电源板坏的情况下,可这种概率比较小。可能要等好久。

网友:
看看嘛       有学的没?、?

网友:
如果光屏坏了   100收了也可以     其他配件遇到机会 修其他LG显示器也能挣不少钱的  。

网友:
直的,坏屏可以用来测试用, 高压驱动板可以卖掉或测试用,当工具

网友:
我们收这样的都是20元,反正他留着也没有用了,你给的价太高了。我20元收了十多个了,屏碎了就是这个价,高了说啥也不要。

网友:
我免费要了个屏坏了的显示器。TCL的。就是上面有些柴油。屏坏了的。但是高压和驱动都是好的。

网友:
我们公司17 dell lcd3年公司使用淘汰400元 值得么?
是好的

网友:
30元左右,贵了用得上就赚,用不上是垃圾

网友:
20我们这都是这个价

网友:
我上次收一个八亿时空19寸宽屏,也是屏坏。40元。

网友:
这个东西,30元可以收。多了不值了

网友(2010-04-13):
贵了. 你收得下当然就是修机的人啦.如果屏坏了就只值20块左右(要赚嘛).

网友:
我们这里给个三五十

网友:
不管多少钱,能用就值,可以用来测屏测灯管,以后要有同型号的屏来,可以装成一个显示器来卖。

网友:
100块太贵了  只能留着自己用用  看的还不舒服

网友:
100块太贵了,

网友:
有点贵了。最多50。

网友:
17的LCD400元 我想要

网友:
我收到一块明基22寸的二十元.有一小角显图.

网友:
100是贵了一点,我这里屏坏了其它好了,17和19
我们都是50回收,15雨了寸了30回收

网友A:
确定屏坏、屏碎的,只能收20元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显示器最多收5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