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3V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9-12-23):
今天有台华硕A3V无待机电流 5V和3.3V都没有 PS51020和MAX8743芯片都换了 也没短路 把电压调16伏就有0.03A电流 但是还开不了机

网友:
查查系统供电周围的场管有没有问题,一般是高低场管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周边会有四个MOS管,全部换掉,然后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我碰到一台和你一样故障。。。。

网友:
你上次搞好了没呀。。。

网友:
还是先把待机电流修出来吧  3M5M  没有出来是不会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