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进到桌面黑屏

楼主(2009-12-23):
今天有一片显卡,进到桌面就黑屏,测电压正常,2.5 V   1.3V,RGB,行场都正常,会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装系统时此显卡的驱动错了呢??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系统问题引起~~

从你提供的信息

只能认为是显示器超频而已

网友:
来此探讨求助问题的,首先自己有排除软故障的能力(系统、驱动、设置等)
然后在发帖求助

难道这样给你回复:“你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已试过多台机器及系统,都是进系统就黑屏,但黑屏后没死机,可以进PE。好像是分辨率稍高一点(800*600以上)就黑屏。

网友:
你可以进到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除,然后从新安装一个驱动程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驱动程序安装的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
跑过测试软件把结果发上来比较容易判断

网友:
显卡GPU出问题了

网友:
给焊焊GPU 完了试试 前提是驱动没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主板支持这样的显卡不如果不支持的话,你就只有换显卡了
如果支持的话,那就是你显卡的驱动程序没用装好
买显卡的时候有张显卡光盘,里面有显卡驱动程序,你重新装道驱动程序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你可以进到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除,然后从新安装一个驱动程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驱动程序安装的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张GF4显卡有同样故障,只知道是不是驱动问题,是显卡本身的损坏,但不知如何该如何维修。

网友:
楼上GF4的卡我有经验,换掉bios芯片,不行就换晶振,80%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感觉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
有时显卡有问T也会这样。

网友:
怪问题很多,不懂,先排除了软问题嘛

网友:
换BIOS不行的话,加焊GPU

网友:
呵呵,我有一台自用的台机  显卡是  MX440 GO  也是,有时候开机 进系统就黑屏了,必须重启进安全模式,从新覆盖安装一下驱动就好了,呵呵!!!可能是显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