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报密码错

楼主(2009-12-23):
品牌:HP
机型:NX6120C
故障:开机LOGO后报Administrator password
维修过程:已从基地里下载过BIOS,刷后故障不变;更换过SMSC;网络的EEPROM;拔掉了网络IC;更换过分频器;更换过IO;试机的时候只插CPU、内存、外接CRT。
实在想不出密码还可能储存在那个地方?有知道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有的机器在南桥局部损坏的时候,就会提示密码报错,明明没有设也报错,可以尝试着加焊一下SB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