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损坏问题

楼主(2009-12-23):
天早上去帮客户修电脑,到了那了解了大概情况,就是电工断电后就出现的问题.

故障现象:通过bios自检,黑屏,仅左上方有一个小光标不停的闪.进不去WINXP 滚动条.

故障处理:

一、进入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
二、进入PE,卡死;
三、重装系统,GHOST装完,但无法进入驱动及软件安装界面;
四、全面检测硬盘,内存,无任何物理损坏;

做到这里,我就开始纳闷了,怎么会这样,然后又想,是不是因为突然断电导致磁盘分区列表损坏了,想到这不禁眼前一亮,随后,
五、进入DOS工具箱,输入diskfix,磁盘分区列表确实损坏,仅有一个磁盘分区,点击修复,修复成功;

处理完这问题,心情轻松了不少,go on
六、重装系统,GHOST完成,又出现Invalid Partition Table(没有分区列表);

心情有悬了起来,继续,
七、进入PQ,看到一个未分配磁盘空间,重新创建C盘,设为作用,重装系统,可以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是不是主分区没有激活呢

网友:
织累经验呀。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就是突然停电后,大多都是硬盘引起的问题。要是有些用了几年的硬盘,就用不了了,就会卡卡的响。还不认硬盘。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我到过,左上方有一个小光标不停的闪,bios恢复到最优化设置才可以,恢复到出厂设置不行

网友:
ls的最优设置怎么恢复?

网友(2010-06-27):
把硬盘挂再别机子搞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最近经常碰到,经常是分区表损坏,修复了分区表以后,打个ghost又这样,我的解决办法是先修复分区表,再用pe进系统把C盘格式化一下,再用安装盘进行安装系统,然后等到能正常安装了,再用电脑公司的ghost系统装起来就搞定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早一点有DM低格一下。。就什么事也没有啦。

网友:
但是问题是,数据没了……

网友:
很常见的硬盘问题。先查分区错误,然后再做系统。一般都可以解决了。经常修硬盘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