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光驱后,不能光启,怎么改光驱上的跳线?

楼主(2009-12-23):
笔记本
换光驱后,不能光启,怎么改光驱上的跳线?
只是听说要改跳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跳线只是针对不认光驱的,现在的光驱基本上都没有跳线的,跳线在光驱里面的电路板上

网友:
47.49短路,不过不能启动跳线不一定能行的哦

网友:
在BIOS里调,或者是开机启动菜单提示按键可以调````

网友:
有一次,给NEC笔记本换新的光驱,在BIOS里是看不到光驱的,到系统里一切正常,能读光盘。
重启电脑,比如像ASUS的电脑,按ESC可看到启动菜单,里面只能看到硬盘,看不到光驱的型号。
三楼的朋友的意思是要拆开新光驱,把47,49短路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FD/viewthread.php
也许就是这个。

网友:
我的笔记本原配cd光驱,淘了一个dvd光驱,笔记本不认,后来请维修员在光驱电路板上改跳线后,正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