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短路导致不开机

楼主(2009-12-23):
前几天一客户送来一机器,不开机,拿来后,首先考虑是接触不好问题,把内存和显卡先后拿下来,用橡皮擦了一下,安上后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个问题了,上测试卡试一下吧,结果把测试卡插到PCI槽上后怪事出现了,机器正常开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以为修好了,结果把卡一拿下来就开不开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仔细观察了一下机器的PCI插槽,发现里面簧片有变形的地方,怀疑是短路了,插上卡后就又断来了,由于客户急用,所以没有处理簧片,看旁边还有一块PCI卡,是老式的内置猫,早就不用了,就再废物利用一下吧,于是把那个卡拿下来接到了这个坏的PCI槽上,故障排除,呵呵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  最好处理一下  要是以后再出故障就会比着次还要严重了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用钳子把簧片扯掉,反正PCI插槽不止一个

网友:
同意2、3楼,最好是处理一下,下次如果再出什么问题,搞不好客户说是你搞的。

网友:
谢谢LZ分享,我也遇到过PCI里必须插设备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