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03液晶换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换上通用的驱动板怎么显示一下就灭了,显示瞬间是正常的。12V电压接在驱动板电源口的位置,,5V电压接在驱动板5V电感的位置,甚至12V和5V同时都接上,都试过了,都是这个情况,这是怎么回事?电流不够吗?
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是没有问题的,它原来的问题是驱动板会自动跳出菜单,显示什么都是正常的;
换上的驱动板也是正常的,通用驱动板+通用4灯高压板+12V外置电源显示出来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通用驱动板就不行了,BLON,ADJ,地线,都接了的啊,12V/5V也都试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把ADJ断开试试,有些原来高压板的ADJ接通用板的ADJ就会这样
自己弹菜单为什么不换按键?

网友:
按键板都拨掉了,没插上,就光着一个驱动板,菜单都要弹出来,小电容都拆掉了,没招了,才换驱动板

网友:
原板的按键板都拨掉了,再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给的信号应该不对,检查一下
ON/OFF他是正电压控制还是负压控制

网友:
自动跳出菜单 可能是按键板开关漏电

网友:
自动跳出菜单 可能是按键板开关漏电  先换下开关再说。也有可能是MCU问题(三星通病)
更换驱动板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你得看电源取样是取12V/5V的。取样的那组电压不能空载。如果是12V取样,那你把12V接到驱动板DC头那个地方。如果是5V取样,那你接5V到1084输出脚那个地方。

网友:
现在能亮了,是ADJ的关系,ADJ不接的话就能正常显示,但是显示2分钟以后又灭掉了,然后我再换了一条通用的4灯高压条,就完全OK了,但是为什么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不能用了呢,是不是通用驱动板的BLON信号拖不动原装的高压板。它原本的高压板是没有问题的,上面说过,它本来都可以正常显示的,只是会跳菜单出来。

回楼上的,这个液晶本来跳菜单这个故障,不是按键板的问题,就是说我按键板带线都拨下来了,不接,还是会跳菜单。有可能是MCU,也有可能是主芯片(16AK-LF-1),修起来太烦,找程序,订芯片。。。所以才想着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