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格式化

楼主(2009-12-23):
客户拿来一个U盘  说是总让格式化   但是还想要里面的数据       我是修本本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搞 啊   各位帮忙啊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用RAW扫描试试

网友:
     U盘  出 问题了 !!

网友:
拆开U看看主控是不是牛屎芯的 是的话就OVER了 金士顿有一批这样的U盘 15块钱 2G的

网友:
如果是那种杂牌 或是假明牌,那有可能是闪存坏了,数据也很难保了

网友:
先用WINHEX打开物理磁盘,
如果打不开,拆开焊焊FLASH

在不行,就是U盘主控或者FLASH的问题了

网友:
给你看看15块钱的2G U盘什么样子

网友:
2G 的u 盘现在15快买得到吗

网友:
先用软件扫一下,不行就把闪存焊到别的好板上面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水货,黑片吧?

网友:
如果是黑片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先用分区软件做个镜像,再用易我分区看看可不可以恢复分区试下

网友:
还是一砣黑牛屎

网友:
先用软件修复嘛,不行再加点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图。看到了,以后不会上当了

网友:
黑片一个。。。。

网友:
想当年我买了一个150啊。。。现在15!!!!!!!!!

网友:
推荐给各位这个东东试试。我一般是按照HDD模式格式化的!

U盘高级工具

网友:
以前有几个这样的U盘,给我量产了,两G缩水为1G.

网友(2010-03-29):
提示格式化,这种情况,看用WINHEX能打开不能,若能,基本上确定是软件问题,若打不开,确定是硬件问题了, 一般是:晶振,主控,。软件问题,主要是:重建军DBR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