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主板 CPU VTT 0D9V这组电压 对地了

楼主(2009-12-23):
修的实在头疼,来请教大家了:1.主板一拿来发现VTT 0D9V这组电压短路了,拆内存槽旁边的滤波电容好了2天,又出来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更换内存造成的,后更换内存条又出现这样问题了:这一次拆了好多滤波电容还是短路,VTT芯片没有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内存的地址线对地才42 正常240左右,北桥6150无明显短路。实在不知道搞哪里了  大伙给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内存的地址线对地才42 正常240左右,北桥6150无明显短路"
你怎样判断北桥无明显短路?内存的地址线是通往北桥啊

网友:
AM2的CPU, 北桥已拆 还是短路~~  因为这个电压比较低 ~不好烧板

网友:
退掉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