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蓝屏,

楼主(2009-12-23):
有一台旭日150蓝屏,这种机通病是CPU供电IC问题,换了---------,内存电压正常、CPU、硬盘都换了,还是有时会蓝屏,有没有高手修过这个问题呀!!!!1
cpu
cpu供电
通病

网友:
有代码吗 蓝屏代码在维修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

网友:
看看内存槽,或者看看网卡

网友:
蓝屏这个问题好多都会引起,记得内存也会,光驱也会引起,一个个排除,那个IC没必要换啦,加焊下就OK

网友:
南桥的各个测试点都量过了没?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