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电流0.35

楼主(2009-12-23):
今天接到一台NEC的本子    加电不亮    拆机后发现CPU供电芯片是1718B量V+脚无电压    量对地阻值2为33欧姆    感觉有点短路     后来直接飞线    但是明显短路     现在的我应该做什么啊   高手帮忙

网友:
你真行,直接给CPU飞线,在上CPU的情况下,CPU的对地阻抗很小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的阻值33欧姆太正常了,还有比这个更低的呢,你为什么不量一下电压?

网友:
能加点说明应该不短吧  你看看CPU供电的条件 V+没电压 先修出来

网友:
建议先量一下各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