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问题

楼主(2009-12-23):
19液晶 开机前10分钟没有问题,10分钟后显示屏就会出现黑屏闪屏  黑一下1秒 就好,过 再黑 开得时间越长频率也高,
黑的瞬间 看是整个不显示 侧着这也看不到有图像 应该不是 单是灯黑了, 显示电源正常 信号灯 正常!
帮忙分析一下 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有些屏背光不亮是很难看见图像的

网友:
黑屏变亮的瞬间 在背光还没亮时 能看到是先有图像后亮背光的
所以敢肯定 黑屏的时候 是没有图像的

网友:
有的是MCU硬件的故障,,,,,

网友:
没图像那就系高压板咯~~!

网友:
换电解电容就可,你的是长城吗?我修了几十台

网友:
看一下有没虚焊,电容有没鼓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长城的,但是 不过看电容好像没啥问题啊?  换个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查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回来说说解决方案啊

网友:
如果是明基的是开关按钮失灵     以前修过类似机子

网友:
是不是MCU程序有问题,之前也修过类似的情况,开机正常显示四秒然后黑屏一秒又显示四秒然后黑屏一秒,后来换了驱动板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