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X电源板1200和2645坏了

楼主(2009-12-23):
因为有一样的板确定是2645和1200坏了,换了还是能通电,显示白屏,<屏是好的驱动板也是好的>,,断掉16V后的高压板加了高压板还是不显,原因应该是在初级部分,之前是2645和1200都坏了,保险也坏了.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部分是正常的,你加高压条干什么?
还有你说屏和驱动板都是好的,那就只剩下屏线了

网友:
你把文字再通顺一下吧,看着不是很明白,,,,,
大致意思是电源IC和管子坏了,,,,,一般重新换上这两个元件后,无论其工作与否 都不会直接就烧掉的,

网友:
我加高压板只是试试,屏线是好的,因为换电源一体板是就是好的了,之前是别人修过的,他换过2645,之后我就换了1200了,能通电了,是不是还有哪个电阻也坏了,

网友:
显示白屏,以你目前的判断,也只能是认为是屏线了,,,,因为你说屏和驱动板都是好的

网友:
是电源板坏的,能通电就是白屏,好怪的.以前修的都是要么换C5707,或换2645和1200都好了,可这个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