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 964L 648FX-M7 坐加焊后硬盘不引导 急 急!! ...
SIS 964L 648FX-M7 坐加焊后硬盘不引导 急 急!!!!!

楼主(2009-12-23):
此主板 之前不亮 CPU坐 空焊 , 加焊后 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 硬盘 光驱 都不会引导 , 请教 高手指点 是什么问题 !!!! 谢谢
cpu

网友:
硬盘和光驱在BIOS中 能不能认到,,

网友:
谢谢 !! 光驱 硬盘 都可以 认的到 就是 不引导

网友:
换数据线了没?洗一下接口.

网友:
接口 洗过了 数据线 换了 好几个 新的 问题一样

网友:
那应当是南桥的故障了,,,,加焊试一试

网友:
南桥的故障,SATA的,iDE对地阻止进一步判断SB的好坏

网友:
ide硬件南桥管理,测测南桥吧

网友:
估计还是CPU座子没搞好,换个看看,这问题跟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继续考虑CPU座子

网友:
大家 等待 结果把 我在把 坐 弄一下 看看

网友:
谢谢 各位提供的 思路

网友:
各位 大哥 ,我把坐又换了一个 问题 还是一样 不会引导。 会不会是桥的 问题 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板, IDE接口和电源插座中间的一个芯片换了就 OK 但是 现在没有一样的芯片 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
看看 南桥附近的 一个 25M 的串口晶振起振了没 这中问题 低以刷BIOS 在不行 测串口 IDE sats口的对地阻值 最后 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