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5200u花屏mats测试结果 求助师父们!!

楼主(2009-12-23):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21     25325561            0
FBA[63:32]        3539       162165            0
FBC[31: 0]           0     18044328            0
FBC[63:32]           0        1729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3760
Write   Error Count: 4354934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U15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测试软件?
软件不对

改用mats5  测试

网友:
mats5? 找不到那软件,用mats4.78重新测了一遍,测试结果已经在上面改过,请师父们指点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读和写都有错误 不是软件使用环境错误就是显存地址线坏

网友:
如果是新手,请不要先发贴求助,先学习,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新手问:学习的地方在哪?
版主答:本版就有相关资料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不懂的,可以发贴求助,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

网友:
应该是报错的显存芯片有问题。

网友:
MATS4.78???这个太高。换一个。或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换吧  软件问题  换个测吧!!

网友:
光看报告 应该是核心的问题 不过最大的可能应该是测试软件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