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二修板(用示波器以解决)

楼主(2009-12-23):
机器型号:D610
故障现象:开机三灯全亮,一会掉电
    开始和客户沟通,问他机器以前修过没有?他说没修过。进入正题拆机测SDC_IN+       DC_IN+正常    PWR SRC正常      ACAV_IN正常   +5VALW  ;+3VALWOWER_SIO#都正常,主板上电各电感都有电压。
    测cpurst#只有0.2v

不对呀又测pcirst

也没有,测北桥的工作条件,呵呵北桥1.5vrun没电压,+1_5VRUN,是Q25的123脚输出的有的,但到北桥就没有的,

c109的+无电压,一看少一个电感

电压修出来了,测ICH_PWROK是开机3.3v应该亮了。一看电流表傻眼了还是老样子不开机,晕呀还有故障。呵呵在论坛新买的示波器看看晶振是否工作,32.768正常;27mhz正常;32.768正常;14.318的有电压无波形一个脚3.2v,

换个晶振按开机电流欢快的跳了几下,心里真高兴呀,示波器不是白买的,关键时候是起作用的ok装机。
装机后按开机又回到革命前了晕那,拆机在测晶振还是无波形再换,开机---关机在开还是不开,看了一下图,在14.318晶振的两脚有两个电容换掉,按开机可以了,反复开关现在考机呢一切正常。
    对了要多谢无边思绪超版的耐心指点

网友:
呵呵,不错的经验。
我以前碰到过14.318晶振不良引起的CPU主频从1G变成233M的事情……

网友:
谐振电容坏的确实比较多  尤其是INTEL的桥 不触发的情况

网友:
这贴不得不顶,可能对新手来说很有用。修板思路很清晰,供电-时钟-复位
楼主说的"27mhz正常"这个27M是什么的晶振呀?

网友:
晶振的谐振电容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估计机器本来的晶振并没有损坏,一换晶振加热了振谐电容,以为就不把机器修好了,真正的原因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用AUTO键就可以了,不会用的话,呵.

网友:
谢谢,我的610有救了。还有,开机显示安全芯片初始化故障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刷bios刷坏了。

网友:
我用的是ET521,这个比较方便,他是标称25M(实测是38M)数字存储示波器、视波表、60M频率计、0-60000UF电容表、电感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40组波形存储、200组无纸纪录功能为一体的一种仪器,重量轻,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