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替换

楼主(2009-12-23):
FDS8958A用什么替换一下,除了用TPC8401 ,这个是N or  P 沟道的。 谢谢了

网友:
是P+N沟道的,,,,

网友:
参数为耐压30V  1个为7A  1个为5A

网友:
是的 ,我手上没有这个管子,看能不能用其他的管子替换一下,是一个AOC919二手修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用SI4532 替换就OK 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