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跑94

楼主(2009-12-23):
联想旭日125,  相信大伙都熟悉不过了吧,今天有这样一台,
故障是:
开机无显示,   拆机测跑码跑在94,  电流是从0。8      1。22     1。16这样走的,
怀疑是北桥问题,   北桥是910GML的   加焊无效,  继续换了个还是跑94,
CPU也换了也是一样,  听说南桥爱空焊。也随手加焊了,  还是不一样,
在刚插电的时候:待机电流在0。11掉到0。1,  好象小短路了下,不知道会是97551  IO坏了吗?
请师傅们有遇见过告诉小弟下,万分感激,

网友:
刷BIOS试试    跑97  是BIOS坏了

网友:
真的吗  波波   就等你这句话了!

网友:
对, 那个125   BIOS 特爱坏!

网友:
学习先   这个机器的高压条供电容易坏  我修的比较的多   波波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啊 (新的PCI小口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