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笔记本有时能够开机屏幕有显示,有时不能够开机屏幕没有显示。

楼主(2009-12-23):
IBM R50笔记本有时能够开机屏幕有显示,有时不能够开机屏幕没有显示。能够开机的时候进入系统就死机,有时刚到欢迎使用的画面就死了,有时可以进入系统桌面也不得多久也死了,有高手说说是怎么修吗?开机没有显示的时候测CPU供电有1。19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了欢迎界面压南桥看一下能过去吗?过去就直接做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

网友:
换过内存吗?

网友:
ATI啦~话说最近两年被NV搞得见显卡就冲动

网友:
好像T40 修的少了  见到R5的 就陌生是吧  这个板子显卡脱焊也是常见问题

网友:
照楼主你这样说肯定是显卡脱焊的多了。拆显卡出来从做会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压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卡蕊片没见发热,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两根内存分别一一换过,故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开机不显时各分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赞成6楼的说法 显卡问题可能大

网友:
这个故障点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南桥都有可能,我觉的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问题,如果进入界面时死机,主要考虑的是加载的部分(如有声卡、显卡等)‘碰到过开机这界面死机,不装驱动进系统OK,一装系统就‘倒闭’;这个界面刚好是有进系统声音的。刚好装了声卡驱动就KO了,换声卡OK’

但有时又能进系统,显示一会又死机,这一般显卡的居多,南桥只是容易开不了机或者速度慢

LZ的又有时开机无显,这么一算大偏显卡方面的故障,而且R5的板子跟T4的板子是一样滴,可以互换滴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问题,如果进入界面时死机,主要考虑的是加载的部分(如有声卡、显卡等)‘碰到过开机这界面死机,不装驱动进系统OK,一装系统就‘倒闭’;这个界面刚好是有进系统声音的。刚好装了声卡驱动就KO了,换声 ...
引用 网友E:

同感 压压显卡试试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呢,

网友:
显卡面大
楼主先加焊下显卡(如果对自己技术自信的话)
如果不是显卡
继续修.....

网友:
做显卡,通病维修,没有捷径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时多少啊。。测试卡跑多少啊!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要及时来反馈一下后续结果啊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要从 实际  出发 ,   系统,内存 ,硬盘 ,温度,  再就 显卡  南桥 。。

网友:
还要想什么  直接换显卡   加估计没有了

网友:
估计显卡的可能性较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楼主是业余维修啊     挣点零花钱     还是送修专业人员吧   我们店里经常有同行送修

网友:
压过显卡没用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是显卡问题,上BGA机加焊一下下显卡,现在很正常,但不知道用得多久先这样用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呵。。

网友:
是的 这机器和T41没啥区别 就干显卡 显卡虚焊 可能性极大

网友:
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