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停在“欢迎使用的画面”。没有死机

楼主(2009-12-23):
高手帮下忙,停在“欢迎使用的画面”不动但时没有死机,安全模式就可以进去外围硬件全都换过肯定是板的问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主板

网友:
安全模式是不带驱动的,可能主板所还的某个部件驱动有问题,或坏了,例如网卡,声卡什么的。

网友:
论坛有很多这样的贴子,可以搜索参考一下,如果问题搞定,记得给个结果。

网友:
我遇到过usb控制器损坏导致不进系统,进cmos里面把它关了,试下

网友:
最好在cmos里把所有外设备一一屏蔽,然后再一一打看看,看是那一个设备不过!论坛有好多这样的帖,希你找找看

网友:
在BIOS里 禁用 声卡 网卡 试试看 !

网友:
我这前见过是电源的问题造成,但早两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原主板的USB口不能用,现在换南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我换上去的南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