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问题

楼主(2009-12-23):
一台LG液晶刚开始没问题,但是用了10几分钟屏就黑,按下液晶开关又可以亮,但是用了几分钟又出现同样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我是新手,谢谢大家啊

网友:
零件脱焊或热稳定性差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加焊试试。

网友:
开关坏,换开关

网友:
开关换了啊,还是一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修液晶·
既然按下开关的十几分钟可以OK
从这点凭经验可以判断出 电路还是在工作的只 是工作的不稳定·屏也是正常的

那你就得首先排除黑屏是因为灯管老化或损坏引起的这个问题,可以用点屏工具来测试(点屏工具你也可以自己做·)
在就是检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稳定 (比如说 高压板上的开启信号有没在十几分钟后变成低电平·)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首先是供电,接地,在就是开启信号 和亮度调节 这些都需要仔细检查的·

在没看到楼主液晶的具体情况下 只能这样凭经验判断 抛砖引玉 供LZ参考
希望楼主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
凭个人经验,液晶坏得最多的是靠近热源的电容,还有就是DC/DC变换器的大电感压到什么贴片元件什么的.你查查!

网友:
个人认为 像这种故障 电源 高压部分虚焊比较多LZ可以看看这些地方

网友:
同门师兄弟,没想到在这里看见你了。这台液晶今天换了一个高压条,但还是没有搞定。明天继续修吧。
我准备拆开灯管看看的但是师傅说先不要折开了。灯管点过了,是好的,从屏幕显示上也看不出来老化了。明天再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脱焊,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电路,,,,灯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