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10V 不亮机,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9-12-23):
两台AOC 210V的电源烧保险、压敏电阻,其中一台更换保险丝和压敏电阻后工作正常,另一台却无任何反应。经检查,发现+12V和+5V电源都正常,但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请问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或者电源部分还有其它元件损坏?修好的机子已送客户使用了,无法拆电源板或驱动板用替换法测试,郁闷。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有什么问题,再就是检查一下按键开关有没有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我把开关按钮板子拆了下来,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再量输出的电压,无意中发现电源指灯亮了,试试按了一下开关键,灯灭了,但是再按就不再亮了,把显示器接上主机,按了一下主机开关,还没到“嘟”的那一声,显示卡信息赫然在眼前:显示器亮了(电源指示灯没亮)!直到系统启动完毕显示一切正常。再试试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发现很正常,只是指示灯不亮而已。马上关闭显示器,拔掉连接开关按键板子的插线,发现插座最边的一根针歪了,靠到它旁边的一根针上。把它小心弄直再插上线然后试机,这时指示灯亮了。原来是我不小心把那根针弄歪了,第一天鼓起勇气学维修就范下这样的错误真是不应该,不过值得高兴的是还是排除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