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指点 presario m2000无法开机了

楼主(2009-12-23):
M2000无法开机,按开机按钮无反应!!!请问各位应该从何下手检查呢?
无法开机

网友:
打开机器,量有无待机电压。

网友:
自己用的机器吗?看看是不是电源坏了,常有客户电池用光了才发现电源坏了

网友:
电源没有坏,机器无法发开机呀?

网友:
建议送到专业的维修点 检测后维修!

网友:
没有救了

网友:
呵呵!南桥坏了,要花不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