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跑A8掉电

楼主(2009-12-23):
主板加电跑A8 就掉电 拔掉内存跑E1 明显的不过内存的故障 北桥换过了 cpu电源芯片也加焊 根据论坛提出的 意见 说是虚焊 我把 能加焊的芯片都焊了个遍 现在还是涛声依旧 无思路 高手给指点一下 就擦槽没焊过了 明天准备动手了 大工程啊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内存槽插假负载 打阻值测电压 都给测了 个遍 正常 板子听节能的 不插内存 上电 跑码E1 不掉电 电流才0.39A 插上内存跑码A8 电流到0.42 大概4s 就掉电啦 没辙了 干内存插吧

网友:
上假负载看内存上的电压是否都起来,加焊下内存槽

网友:
楼主能多发点板子的信息吗?什么型号的,用的什么CPU,什么芯片组的,也许可以多一点判断的依据。

网友(2010-02-05):
我的机子也是一样和故障,希望楼主修出来了。给分享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北桥与内存大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量下CPU背面的电容看那个短了,

网友:
加焊下cpu座,楼主换过cpu试过了吗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一堆这样的板子...还放着呢!!

网友:
电流0.4应该还是CPU那块的事情,不过这个机器内存没上好,电源板没上好都会掉电的

网友:
昨天刚搞了台,先换内存,一样,CPU才0.97V,加焊1897无果,焊内存槽点了一次好,重启又不行,焊北桥无果,再换内存,又好了!装机又不行!再清理下内存槽,终于彻底好了,可能是加焊时候弄到焊胶了,绕了个圈子.

网友:
可以把内存槽拿下来清洗下,有肯能是下面脏了引起的,个人建议

网友:
我修就先加焊槽了,是虚焊有时候打信号打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