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000电池可开机,适配器开机异常求助

楼主(2009-12-23):
华硕M2000的机器,单用适配器,在按下开关键后,出现电流从0.01到0.22循环跳动的情况,并可听到‘嗒嗒’的声音。但如果单独使用电池,却可以正常开机。

之前碰到过一台同样的故障,未能修复,不知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望指点一二。

不知哪位朋友有此机的图纸

网友:
是否电源适配器供电不稳定呢?

网友:
查下电源到公共点的保护隔离部分,看看场管是不是有坏的那

网友:
查保隔根适配器识别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