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屏暗

楼主(2009-12-23):
来了一台NEC的ll550,上电外接是正常的。可是内接就是屏暗(可以说几乎不显)。心想:简单问题,应该是高压没有工作。于是拆机检查发现主板连高压的保险烧了,换了保险。可是还是很暗。叫他们去市场买了个高压,他们买了两个回来。装上去一看屏亮了可是不是很亮,就像是我们的电脑把亮度调到最低的那样。反正买了两个,接着就买装上另外那个。正常了。
后来发现:买回来的另外一个高压跟原装的高压有点不一样,问师傅们说不一样的高压会屏暗。

网友:
高压板工作条件:供电 控制 亮度调节 地  能把握这几个点 也就O了 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