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M800(775)不开机

楼主(2009-12-23):
开机瞬间CPU风扇转一下就关机了,观察MOS管有过热现象。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吧,拔掉12V再试试

网友:
主板上电瞬间断电,首先需要排除VCORE部分短路
先测量一下CPU供电处电感对地电阻

网友:
CPU供电处电感对地电阻 经电容充放电后为无穷大

网友:
再测量3.3V对地短路没有。

网友:
上电保护~先看cpu供电12针对地有没有短,正常的话,再看3.3伏,io

网友:
3.3V  5V  12V  对地都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是cpu的供电的mos管坏的多些,用表打一下几组mos管的阻值看一下。

网友:
CPU电感对地阻值还真没仔细看。

CPU供电的MOS管源极和漏极阻值0,MOS管焊下来测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