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黑A21M出问题了~

楼主(2009-12-23):
开机提示软驱错误 CPU FAN 错误   ,    进入BIOS没有软驱选项,是否只能升级BIOS关闭软驱?请大家赐教~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 清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放过电,也恢复出厂设置,没有软驱设置~

网友:
CPU风扇转速不够。

网友:
1、在计算机进行BIOS升级之前,您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a、确认计算机连接外接电源适配器(AC Adapter);
b、确认计算机的电池处于完全充满状态;
c、确认计算机没有连接扩展坞、端口复制器或多端口适配器;
d、确认计算机没有插入任何PCMCIA设备、其他硬件设备。
e、制作BIOS升级软盘:
1).从IBM网站下载IBM ThinkPad BIOS Diskette文件,点击这儿下载;
2).插入一张已经格式化的1.44Mb软盘;
3).在Windows 系统下,点击"开始"-->"运行";
4).输入BISO升级文件所在的目录和文件名,如:C:xxxXXXXX.EXE,点击 确定 继续;
5).系统提示您阅读版权申明,按回车键 继续;
6).连续按三次回车键,屏幕底部提示"If you agree,type Y and press Enter...",先按"Y"键再按回车键 继续;
7).屏幕提示插入一张空白的软盘,请确认后按回车键 继续;
8).这时系统开始制作BIOS升级软盘,制作过程中屏幕上显示0%--100%。

2、当您将BIOS升级软盘插入计算机软驱中,并且打开计算机电源;

a、系统会出现两个选择项:
-Reading the First...
-Update System Program
b、选择第二项,系统提示"Do you Want to Continue?",选择"Y"继续;
c、系统提示"Make Sure that AC Adapter is firmly connected the system and outlet."(确认计算机连接外接电源适配器);
在确认后,请按"Enter"(回车键)继续;
d、系统提示"Make Sure that a charge battery pack is installed in the system."(确认系统电池安装在计算机中);
在确认后,请按"Enter"(回车键)继续;
e、系统提示"Reading the system program file.Please stand by...."(读盘中,请等待);
f、系统提示"DO NOT POWER OFF DURING AN UPDATE.
System will turn off when finished.
Otherwise your system may be damage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d?",选择"Y"继续;
g、系统提示"Now Updating....SYSTEM WILL TURN OFF WHEN FINISHED.It may take about 1 minute."
(升级中。升级结束后计算机将自动关闭。此操作将大概需要1分钟。)
h、当BIOS升级结束后,计算机自动关闭。
i、取出BIOS升级软盘,进入BIOS中进行初始化:
1)计算机冷启动,按"F1"键,计算机进入"IBM BIOS Setup Utility";
2)按 F9 键,点击"Yes"即可。
j、这时系统重新启动,计算机BIOS升级完成。

二、ThinkPad A/T/R/X/G系列使用BIOS Utility升级文件进行BIOS升级步骤:

1、在计算机进行BIOS升级之前,您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a、确认计算机连接外接电源适配器(AC Adapter);
b、确认计算机的电池处于完全充满状态;
c、确认计算机没有连接扩展坞、端口复制器或多端口适配器;
d、确认计算机没有插入任何PCMCIA设备、其他硬件设备。
e、从IBM网站下载IBM ThinkPad BIOS Utility文件,点击这儿下载;

2、在Windows 系统下运行ThinkPad BIOS Utility文件;

a、系统提示"IBM BIOS Update Utility" 点击 "Next"继续;
b、协议画面选择"I agree the term in the licensen agreement." 点击 "Next"继续;
c、系统提示"The BIOS FlashUpdate program will update..."(将要升级BIOS) 点击"Next"继续;
d、系统提示"If systme is attached to expansion unit or dock..."(确认没有连接外围设备) 点击"Next"继续;
e、系统提示"Make Sure that AC Adapter is firmly connected the system and outlet.(确认计算机连接外接电源适配器)
Make Sure that a charge battery pack is installed in the system."(确认系统电池安装在计算机中)
在确认后,点击"Next"继续;
f、系统提示"Save all open files and close all open application"(保存所有打开的文件和关闭所有运行的应用)
点击"Next"继续;
g、这时系统关闭所有打开的应用程序,自动重新启动计算机;
h、系统会出现两个选择项:
-Reading the First...
-Update System Program
i、选择第二项,系统提示"Do you Want to Continue?",选择"Y"继续;
j、系统提示"Make Sure that AC Adapter is firmly connected the system and outlet."(确认计算机连接外接电源适配器);
在确认后,请按"Enter"(回车键)继续;
k、系统提示"Make Sure that a charge battery pack is installed in the system."(确认系统电池安装在计算机中);
在确认后,请按"Enter"(回车键)继续;
l、系统提示"DO NOT POWER OFF DURING AN UPDATE.
System will turn off when finished.
Otherwise your system may be damage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d?",选择"Y"继续;
m、系统提示"Now Updating....SYSTEM WILL TURN OFF WHEN FINISHED.It may take about 1 minute."
(升级中。升级结束后计算机将自动关闭。此操作将大概需要1分钟。)
m、当BIOS升级结束后,计算机自动关闭。
o、进入BIOS中进行初始化:
1)计算机冷启动,按"F1"键,计算机进入"IBM BIOS Setup Utility";
2)按 F9 键,点击"Yes"即可。
p、这时系统重新启动,计算机BIOS升级完成。

网友:
主要还是风扇出错那里问题,一般就是风扇不行,如果是四根线的挑掉一根看看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家 拆机发现 软驱线 CPU风扇电源线松掉 CPU散热座位置不当

网友:
此机器有综合症,前期引导OK,过一键还原F11后硬盘无法引导,请大家提供些思路~

网友:
测试硬盘,装系统。

网友:
谢谢大家,P3 650 只能安装98 2000,正在安装WIN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