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前几天接了个三星943NW问题是开机黑屏绿灯亮
想着是高压板有问题换了个通用高压板还是不行然后我就还接原来上边了
很惊讶又可以显示了灯管亮但是很暗调亮度也不管用了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驱动板看了吗?

网友:
不要用通用板了,不好用,这个机子的通病就是它的高压变压器有一组线圈开路,换个就行了,我有原装的,呵呵,QQ:502165720

网友:
你把原板高压包换了就行。。。。!!!!

网友:
三星943NW高压包特别容易坏
你这现在是轻微短路  暂时还能用
不过再用一段时间后 故障明显  就必须得更换高压包了

网友:
驱动板没问题但是暗屏可以看的清就是比较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