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短路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9-12-23):
各位高手,大家在修笔记本时,短路一般都采用什么方法维修比较快?最近遇到好几块板短路了,有的多处短路,比较难修,诚恳赐教!

网友:
没有直接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烧板。
直接短路的情况,最好逐个拆件

网友:
有图按图来拆件,实不不想拆就烧.

网友:
我一般是把电源从0v向上调电流控制在0.6a左右就可以烧出短路原件了。要是无法控制电流就只好看图拆件了

网友:
先确定一下,具体哪路电压短路吧

网友:
看来高手们都爱烧板呢~~~~~~~

网友:
可以用断路法找出是哪个电路造成的短路,然后再确定元件

网友:
我也是碰见短路就烧版     又一次把自己的手都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孤帆版主能详细讲讲如何烧板的方法吗,短路的板子,我用恒流源在加电压时,一加电就保护了,本来我加的电压为19V,一保护就变成了6V;另外如何通过烧板来判断有故障的元件?是用手摸有无发烫的元件吗?

网友:
如确定是短路先测5V 3V电感对地阻值,再根据电路图判断是加电烧还是拆上下管

网友:
孤版所谓的直接短路和没有直接短路能不能具体讲一下。
直接短路是指电源口短路吗     还是对地为0的短路
没有直接短路是指电感短路   还是对地不为0的短路??
期盼解惑,谢谢

我一般都是拆几个可疑元件没有排除就开小电压电击的。

网友:
如果是19V短路,一般是电容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先目视,一般底部都有轻微的烧痕,)如果实在看不到就,挨个拆件排除,要是3-5V 短路 可以先量MOS管    实在排除了不了 再烧,

电压用台机的 电源  红5V  用手摸 哪个元件发烫

网友:
短路点加电流烧,如果直接对地了只能一个个拆了!

网友:
短路处肯定发热,实在 不行就拆,尤其是电容,拆是最有效的手段。

网友:
请问你们所说的烧板就是,直接把电压打到外接电源的电压接上去。然后把电流控制住。再后来就是把电压往上调。是不是?

网友:
我只会测测mos管子,电源接口。说实话有时就是知道短路了,我也是找不出来啊,感觉很难找。不过话又说回来,有明显短路的,反而更好修啊。省得跑线路找半天。。。。

网友:
前两天刚遇到一个主供电短路的。

保护隔离电路里的第一个P管也DS直接通了。

是HP V2000的机器。我是用可调电源调到5V,摸到电池接口附近MAX1772附近很热。4814旁边有一个电感,两个电容。量电容通了。

拆下这两个电容,好了。

网友:
看颜色,比如16V&19V的滤波电容,仔细看,短路的电容颜色是不一样的。

网友:
逐步排除发拉,

网友:
短路的我还是一个个拆,烧板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没电路图的话不好拆呀

网友:
这个好难啊..只能慢慢捉摸了

网友:
短路的烧板很快就能找出故障

网友:
直接短路的进行查图,拆件;其他的还是烧板比较快,用手摸摸就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短路是在维修中最多的 2楼的说的很经典 以后遇到了也与大家分享一下
还请大家把自己的烧短路的过程详细介绍一下 这样新手还好理解 容易吸收

网友:
比如 NEC的机器,大部分都是背面的电容击穿造成短路, 量电感都OK。 呵呵。 所以维修短路的时候看下有没什么特殊的通病。。 最好先看下资料,再开工,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一看 二模 三量
要看板子上有没有元件被烧糊、电容是否鼓包,加电用手去摸那些元件发热,如果有发热的元件话短路很可能是由它造成的。还要测量阻值看是多少,如果是0欧或者接近0欧电容、二极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7-09-17):
找地方烧鸡啊 一烧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